求教:430自身的电压检测

楼主:
我需要对430自身的供电电源电压进行检测,当电源供电电压下降时进行处理,不知道具体方案如何选择,请大家帮帮初学者。 谢谢。

网友:
用AD第11-15通道检测,可以得到(VCC-VSS)/2电压

网友:
引用:

用AD第11-15通道检测,可以得到(VCC-VSS)/2电压
你的意思是把我要检测的直流电源VCC接到模拟××CC端,GND接到××SS,然后用内部通道(××CC-××SS)/2来AD转换?
另外我想知道如果用内部参考电压,那用于供电的VCC降低时参考电压会不会不准?

网友:
××CC和××SS本来就是要接电源和地的啊。
VCC降低,在可以维持工作的范围内,参考电压不会不准的。
参考电压发生的原理决定了不随××CC变化而变化

网友:
引用:

我需要对430自身的供电电源电压进行检测,当电源供电电压下降时进行处理,不知道具体方案如何选择,请大家帮帮初学者。 谢谢。
不知道你用的是几系列的,4系列的有供电电压监视模块

网友:
谢谢大家 我用的是F149

网友:
没搞过AD 感觉很难啊

网友:
请看AD部分手册!方法比较多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采样内部2.5V基准,采样通道选择内部VCC/2那个通道,然后就可以推算出VCC了呀!

网友:
今早已经完成任务了,感谢诸位的帮助,没想到这么容易,因为大家引导的方向正确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以前都是外扩电路的,这个方法太好了,长见识了!

网友:
mark一下。不用外扩电路。应该不错回头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啊,我最近才遇到了这个问题,能不能把你的成果共享一下啊,谢谢!

网友:
看我在官方支持社区发的帖子: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t/9747.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