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中的程序存储器和flash在存放程序时的区别

楼主:
虽然用了这么久了,不过这个问题说出来也不怕大家笑话呵呵,我是真的不是很明白呢,程序存储器和flash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啊,除了他们两在定义上的区别外,还有flash需要擦除等等;flash一般存储什么样的信息呢,在主程序中如何调用呢,我好像没有把它们的关系搞清楚呢,现在我又一堆上电以后要初始化的数据,有人建议存在flash中,那么直接在主程序中调用写flash的函数就可以了吗?而在写flash函数中定义的变量啊啥的就都是默认存在flash中了吗?比较晕,也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大家给指点一下或者给推荐些比较醍醐灌顶的资料让我看看把呵呵。。。。。
谢谢回答菜鸟问题的所有大侠们!!

网友:
flash 在430的读写都一样 按照你的设计存放数据就行,当然你的设计要避免冲突,可以把数据放到信息存储区,这样我们的编程器能有保护这个区域的数据的功能,擦除时可以不擦除,也可以避免与程序代码的冲突,定义的变量都在内存中使用,不用自己去读flash

网友:
??
说起来,对于430的构成而言,程序存储器和flash不是一码事么?

网友:
FLASH和程序存储器对430就是一样的,都用存储常数(编译后的代码也是常数据).

程序存储器的一部份(以512字节为单位,方便擦写)可以用于保存设置参数据及不常改变的量.擦写时不同于RAM,须整块擦除.

网友:
可以查看一下output里面的lnk430f149.xcl文件,有详细的代码存储布局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刚把430flash的擦除,读写程序写出来了。现在我的理解是,RAM存放临时数据,程序存放在flash中,flash分成许多段,512字节许多主存储段,128字节信息存储段A、B,我也在想,程序在flash中,再向里面写数据的话,会不会和程序冲突呢?看上面有人讲的,应该是写在信息段0x1000-0x10FF时没问题,写在flash里也可以,但应查看flash,避免冲突。这样理解的,不知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