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标志位放在中断程序中判断有什么用?

楼主(2008-07-24):
中断标志位放在中断程序中判断有什么用?
interrupt[PORT_vector]void PORT1(void)
{
if(P1IFG&BIT0)
{Delay();
if(P1IFG&BIT0)
{执行体;
P1IFG&=~BIT0;
}
}
}
这样能去抖动吗 ,我感觉在中断程序中判断中断标志位只能判断中断源是哪个,并不能去抖动
我看到有几个例程里都是这样写着,我不知道这样有什么用,在中断程序中他的标志位本来就是1啊
即使是干扰致使产生的中断它的标志位也应该位1,不可能自动清0啊,所以只要在中断程序中判断中断标志位
就没有意义,因为不管是什么原因产生的中断,标志位始终为1,只能用软件清0
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请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判断也应该判断 P1IN&BIT0 来去抖
标志
,
void
,
我不知道
程序

网友A:
可以区分多个端口中断,也有点去抖动意思,再加点延时效果更好

网友B:
我见过的多是这样
if(P1IFG&BIT0)
{
Delay();
}
if(P1IN&BIT0)
{执行体;
}
P1IFG&=~BIT0;
}
其中if(P1IN&BIT0)有时为if(!(P1IN&BIT0)),根据高电平或低电平有效的不同而不同

网友:
430的port1 或port2是多源中断,在中断程序中判断标志位,可分别进行不同的处理.
另外,中断程序中最好不要进行延时处理.中断本身就是为最重要的事件提供及时响应的手段.

网友C:
楼主的帖子我昨天看过了,你改了一下,但是那个程序的括号用的不对。三楼的是对的。

网友D:
我到现在都认为中断程序中判断中断程序标志位只能是判断中断源是哪一个,并不能去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