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路中加个指示灯

楼主:
我有个5V充电器,我想在外围加个LED指示灯,作用:当充电器给电池充电时,LED灯亮;不充电时即电池拔下来时,LED灯灭。LED灯只起到显示充电器与电池连接与否的作用,而不起到电池充电满与不满的作用。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这个需要先测绘充电器的内电路,并非所有充电器都能简单的加充电指示灯,可能需要较大的电路改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复杂啊 我以为就只要接个电阻+发光二极管就可以了呢

网友:
看看能否投机取巧...

 不放电池时,用万用表测一下充电器两个充电电极之间的电压,如高于电池的标称电压,就可用比较器来开关LED。当然,这个办法只适用于较简陋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复杂啊 我以为就只要接个电阻+发光二极管就可以了呢

你那是电源指示,无法实现充电指示,充电指示通常做在充电电路内,楼上说的是可以,但只能基于最简单的廉价充电器,严格讲,那种“充电器”事实上只是个直流电源而不能称之为“充电器”,充电器的输出是有特殊要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懂了 原来是充电指示 我说的是电源指示 哈哈 仙猫的办法是挺投机取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哥讲解,充电器是4.2V的,电池是3.7 V的。我比较笨,请大哥再简单讲解一下电路。我还不理解怎么利用比较器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这样理解?设置比较器的阀值电压为4V,当接上电池比较器的输入电压就为电池电压3.7V,小于阀值电压,比较器输出为低电平(或高电平);当不接电池,比较器的输入电压为电源电压4.2V,高于阀值电压,比较器输出为高电平(或低电平)。然后再比较器的输出端接LED,通过比较器的输出高低电平来驱动LED灯的亮与灭。

网友:
 按顶楼要求理解,既不是充电指示也不是电源指示,而是“电池是否接入”的指示灯。
 简易型充电器一般不管开关,空载电压会比电池高一些,电池接入时就如同并上一个≦电池标称电压的稳压管,于是就可利用比较器检测电池是否接入,具体的就是楼上的做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哥,其实我就是加个充电底座,电池放到充电底座上,通过指示灯的亮与灭来指示电池是否放好底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哥,有个疑问还得麻烦您:如果设阀值电压就为4V,共模电压范围是否满足电压比较器?刚刚看到一个比较器LM339共模电压范围为0--(Ucc-1.5v),一个比较器LM393共模电压范围为0--(Vcc-2v).

网友:
电源电压有5V,加个充电指示不困难,见下图。

充电回路中串联一只硅二极管,电压降占0.7V、电池两端还有4.3V。

网友:
回复 网友D:

赞同,呵呵呵。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麻烦再问一下,如果这个5V充电器上有充电指示灯(即电池充满显绿灯,不满显红灯),然后再在外围联您上面所说的电路,那他这个原有充电指示灯还会发挥功能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绿灯亮的同时、充电器能自动切断充电流,外接的充电指示也就没法点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懂了,谢谢大侠。

网友:
你好,我看到们在讨论手机充电电路增加灯指示的问题。我想请教各位一下,5V 1A的充电电路,可不可以在充电头和手机之间将正极线挑出,增加一个电门,然后并联一个电阻和一个发光二极管,实现电门控制手机充电,并且有灯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