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大家好 有人测试过SMCLK时钟的输出波形吗??
qiusj
qiusj

网友A(2008-08-06):
大家好 有人测试过SMCLK时钟的输出波形吗??
大家好,我最近调试串口通信 遇到了一些问题 想问一下 有谁测试过SMCLK的输出波形没有 我的SMCLK采用XT2的8M晶振,输出不是完全标准的正弦波
测试
时钟

网友B:
时钟输出本来就不是正弦波,理想情况下是方波。当晶振频率高时,为了不让上升下降时间太短,往往会降低斜率,延长上升下降时间。
我侧过430输出晶振8M的SMCLK,效果跟你测的一样,不是正弦也不是方波,特别是上升时间比下降时间要长一些。

网友C:
我也在调试通讯,可是我的程序连串口中断都进不去,很是郁闷

网友D:
昨天又玩了一下 不知道二楼的用的是不是20M的示波器测的 当我把频率逐渐加上去的时候 到了6M 7M 波形就开始发生变化 就会出现我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E:
引用:
时钟输出本来就不是正弦波,理想情况下是方波。当晶振频率高时,为了不让上升下降时间太短,往往会降低斜率,延长上升下降时间。
我侧过430输出晶振8M的SMCLK,效果跟你测的一样,不是正弦也不是方波,特别是上升时间比下降时间要长一些。
时钟输出,理想的是方波,上升沿和下降沿越陡越好.在测试时都测不出理想的波形,原因是测量线路,设备,测量方法等有分布电容,阻抗匹配等,即线路带宽受限.

网友F:
用示波器测试 如果SMCLK = 8M,可能你看到的SMCLK波形不是方波,但是你看到的测试得的频率值应该是8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