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了,我的XT2是4MHZ晶体,为什么MCLK不能工作在4MHZ上?

楼主:
时钟初始化是这样的:
芯片用的是MSP430F435IPM
void ClockInit(void)
{
uInt i;
// set load capacitance for 32k xtal
FLL_CTL0 |= XCAP18PF;
// clear bit = high freq xtal on
FLL_CTL1 = FLL_CTL1 & ~XT2OFF;
// test high freq oscillator fault flag
do // loop until flag is clear
FLL_CTL0 = FLL_CTL0 & ~XT2OF; // clear high freq oscillator fault flag
for (i = 50000; i; i--); // delay for crystal to start and FLL to lock
}
while (FLL_CTL0 & XT2OF); // test high freq oscillator fault flag
// switch MCLK SMCLK = HF xtal
FLL_CTL1=SELS+SELM_XT2;
P1DIR = 0x32; // P1.1, P1.4 & P1.5 to outputs
P1SEL = 0x32; // P1.1, P1.4 & P1.5 functions to output

我测量P1.4是32.768KHZ(肯定是正确的)
P1.5是4MHZ (肯定也是正确的)
P1.1是1MHZ (肯定是不正确的!!!!!)
观察FLL_CTL1的值为0x14,也就是说选择肯定是对的,为什么MCLK会工作在DCO上呢?

请大虾帮忙看看!

网友:
斑竹能不能帮忙看看?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程序没有问题啊,你测的频率对不对?

网友:
同样的问题,请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先!!!!!!!!!!!!!

网友:
今天又测了一遍,还是上面的结果,郁闷
虽然说“怀疑的是自己,不是CPU”,但确实找不到原因,我是用示波器测的应该是很准,目前的解决办法只能用XT1经过FLL+产生4MHZ主时钟,我想这不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方法。

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尽管提出来,感觉斑竹的支持!

网友:
晶振和CPU之间的距离是不是原因呢?我的板子也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正郁闷中~~~~~~~~

网友:
呵呵,关键是我测SMCLK是正常的!

引用:

晶振和CPU之间的距离是不是原因呢?我的板子也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正郁闷中~~~~~~~~

网友:
如果片子没问题的话,你的电路是自己做的吧?查一下电路好了

网友:
是自己做的,不懂你说是什么意思

引用:

如果片子没问题的话,你的电路是自己做的吧?查一下电路好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看来没有人能够提出解决的颁发啊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