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LK输出的频率问题

楼主(2006-07-26):
【求助】MCLK输出的频率问题
430F133:
问题是:
当BCSCTL2中的SELM=2时,为什么MCLK输出(即P5.4)时钟源为DCOCLK?而本来应当是TX2CLK(XT2已开启)
而其他情况正常:
如当BCSCTL2中的SELM=0或1时,MCLK输出时钟源为DCOCLK;当SELM=3时,MCLK输出时钟源为LFTX1CLK。
谢谢!
时钟
频率

网友A:
XT2上有连晶振吗?

网友B:
XT2上连的6M的晶振
另外,若SMCLK选择XT2,其输出(P1.4)是正常的

网友C:
测试时钟FAULT中断标志位OFIFG1;为1则不可能切换到XT2
就是默认的DCO了

网友D:
那这个标志位软件复位有用么?
还有,如果是XT2失效,为什么SMCLK的输出可以为XT2?

网友E(2008-08-09):
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