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MCLK到底是多少?

楼主(2008-01-22):
默认MCLK到底是多少?
默认设置下,没有外接晶振,MCLK=SMCLK=DCO=~800K
而当XIN,XOUT之间接32768晶振,MCLK=SMCLK=DCO=32*32867=1M
是这样的么?
谢谢!!!
晶振

网友A:
你选择具体的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B:
1XX系列默认DCO为800KHZ,2XX系列为1MHZ,而4XX系列约为1.048576MHZ
4XX系列的DCO跟外部32768有关,才需要那样计算,如果不焊接32768其DCO就不能正常工作,其他系列跟32768没关系,只要配置寄存器就可以了,详细情况参考各个芯片的USER GUIDE

网友C:
恍然大悟啊~

网友D(2008-08-09):
讲得很好 要好好看看 GU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