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升级的问题

楼主(2008-08-06):
远程升级的问题
请问在远程升级时,代码分为两个区,为什么应用程序增加一个变量,就会引起升级程序的改变(升级代码没用此变量),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在升级中,一旦升级程序变了,下次升就不能正常进行了
升级
问题
应用程序
如何

网友A:
不是很明白

网友B:
你的应用程序怎么可能会写到BOOT部分去?

网友C:
我的应用程序部分没写到boot区,但我在应用程序部分怎加一变量就会影响boot区,使boot区数据改变。这该如何解决?

网友D:
你程序部分加变量那也应该是应用程序区和内存在变化,不会影响到BOOT啊,除非你BOOT程序有问题,变量没初始化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