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关于timer_A

楼主:
我用MSP430F149的timer_A产生PWM波来驱动步进电机,当我设置输出的PWM波频率为4KHZ时发生死机现象,而我设置成其他频率时可以正常运行,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大哥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可能是你的计时就不能达到4KHz呢

网友:
用PWM波来驱动步进电机?没有这么驱动的,自己做驱动器还是用商用驱动器。商用驱动器都是用脉冲频率来驱动的。

网友:
""""4KHZ时发生死机现象""",死机是单片机吧,不是电机堵转?

单片机死机,是干拢引起,或其他设置引起,与频率无关,

网友:
引用:

用PWM波来驱动步进电机?没有这么驱动的,自己做驱动器还是用商用驱动器。商用驱动器都是用脉冲频率来驱动的。
恩,有商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我430的PWM输出管脚接 步进电机驱动器,通过控制驱动器间接控制马达

网友:
引用:

""""4KHZ时发生死机现象""",死机是单片机吧,不是电机堵转?

单片机死机,是干拢引起,或其他设置引起,与频率无关,
是单片机死机,但是其它有的频率,比如说12KHZ 就没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可能是你的计时就不能达到4KHz呢
可以达到4K的,我用12K都没事,用4k单片机就死机了

网友:
单片机死机是单片机不能正常复位的问题,我当时用的430单片机驱电机,当时由于共地问题,电机在工作时在地线有很强的脉冲干扰,建议还是隔离一下,或者加个电压监控芯片,不对地方还请高人指教,呵呵

网友:
引用:

单片机死机是单片机不能正常复位的问题,我当时用的430单片机驱电机,当时由于共地问题,电机在工作时在地线有很强的脉冲干扰,建议还是隔离一下,或者加个电压监控芯片,不对地方还请高人指教,呵呵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用的这个步进电机自带一个驱动器,我只要用430产生一个一定频率的脉冲信号输入驱动器,就能间接控制步进电机,而我的430不直接与步进电机联系。问一下你当时是如何用430控制电机的,中间的连接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能给个程序看看,谢谢,yang613wayne@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kankan 楼下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