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指针变量与全局变量冲突

楼主(2008-08-18):
局部指针变量与全局变量冲突
一子函数内调用了sprintf函数,定义了指针变量*s来访问格式化后的一整型变量的ASCII码:
char *s;
sprintf(s,"%-6u",a);
但我仿真后发现s指向了另一个全局变量,运行后全局变量的值就改变了,怎么办呢?
怎么办

网友A:
你的指针S没初始化。虽然你定义了一个指针,但是这个指针的地址是多少你没定义,编译过程中应该有警告的。

网友B:
恩,是有警告。我试了一下用数组代替,就没问题了;但如果不能确定数组大小的话如何解决呢?

网友C:
分配一个最大大小的临时空间,使用完自动释放。

网友D:
恩,谢谢了!最大分配的话就是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