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430-f2013无法识别

楼主:
第一次安装驱动后仿真器可以工作,但是拔下后再插上就会提示windows无法识别,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在无数次的插拔中  竟然有一次识别出来了  但是拔下来再插上后还是不行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了吧

网友:
首先恭喜你拿到了这个东西,可怜我现在手上都没有,“人多粥少”没办法,等我拿到之后试试看再给你答复吧,如果真的是硬件有问题,到时这个东西如果还有多的话可以更换

网友:
我的插上就有反应~~
不过还没弄明白怎么用

网友:
斑竹整理个手册出来看看~~

网友:
使用手册正在整理中,请大家耐心等待

网友:
hehe ~~~
我刚才用了一下
有一些看法,大家看看对不,或许有帮助。
第一次插有反映是需要你在系统的引导下完成一件的配置。配置完成后便不再需要二次配置,故二次插无反映。
在TI网站上有一个EZ430―F2013 USER'S GUIDE 大家按照那个手册步骤来做就可以了。我刚试过,例子也可以。

建议大家在第一次插之前先看手册。

呵呵~~~ 有不妥的地方版主修改了~~

网友:
贴一些过来大家看了~
3. Software Installation
1. Insert the MSP430 CD-ROM into your computer. It should start
automatically, and the MSP430 start page will then be displayed.
You can also use a browser to open “index.htm” that is located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e MSP430 CD-ROM.
The eZ430-F2013 is compati××e with Windows 2000 and XP.

2. Select Software → IAR Workbench Kickstart and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3. Respond to the prompts to install the software. The installation
procedure will install IAR and TI files. Finish the installation.
Read the file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430\doc\readme.htm from IAR for the latest information about the
Workbench. The term Kickstart is used to refer to the function-limited
version of Embedded Workbench including the C-SPY debugger.
Kickstart is supplied on the CD-ROM included with each MSP430 tool.
The latest version is ××aila××e from the MSP430 web site at
www.ti.com/msp430.

The above documents are accessi××e using: Start → Programs → IAR
Systems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Kickstart for MSP430 V3

4. Hardware Installation
1. Connect the eZ430-F2013 to a USB port of your PC.
2. If the Hardware Wizard starts, respond to the prompts and point the
wizard to the drivers located in the following directory on a default
installation: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430\drivers\TIUSBFET\WinXP

Two devices will be detected; however, the same directory is used
for both devices. Section 11 of the eZ430-F2013 User’s Guide gives
detailed instructions on how to install the USB drivers under
Windows 2000 and XP.

5. Flashing the LED Demo
This section demonstrates how to setup a project for the eZ430-F2013
and download the application to the MSP430F2013. The sample
program will ××ink the LED on the MSP-EZ430D target board.

Start the Workbench (Start → Programs → IAR Systems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Kickstart for MSP430 V3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1. Use File → Open Workspace to open the file at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430\
FET_examples\Flashing the LED.eww. The workspace window will
open.
2. Click the msp430x2xx (C ? SpyBiWire) tab at the bottom of the
workspace window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eZ430-F2013.
3. Set the correct device by clicking on Projects → Options →
General Options → Target and select the MSP430F2013 from the
device list.
4. In the Options windows, go to FET Debugger → Setup →
Connection → TI USB FET to use the USB Interface.
5. Use Project → Rebuild All to build and link the source code. You
can view the source code by dou××e-clicking on the project, and then
dou××e-clicking on the displayed source file.
6. Use Project → Debug to start the C-SPY debugger. C-SPY will
erase the device Flash, and then download the application object file
to the device Flash.
7. Use Debug → Go to start the application. The LED should flash!
8. Use Debug → Stop Debugging to stop debugging, to exit C-SPY
and to return to the Workbench.
9. Use File → Exit to exit the Workbench.
Congratulations, you’ve just built and tested your first MSP430
application.

6. Using the MSP430F2013 Target Board & Debugging Interface
Independently
The eZ430-F2013 may be used as a stand-alone development board.
Additionally, the MSP-EZ430D target board may also be detached from
the debugging interface and integrated into another design.

The plastic enclosure can be removed to expose the MSP-EZ430U
debugging interface and the MSP-EZ430D target board. The MSPEZ430D
target board is disconnected from the debugging interface by
gently pulling the two boards apart.

The target board can be used in a stand-alone design by interfacing to
the 14-pins of the MSP430F2013. Holes in the MSP-EZ430D target
board provide direct access to each pin of the MSP430F2013. Please
refer to the MSP430F2013 Data Sheet for descriptions of each pin’s
function.

The MSP-EZ430U debugging interface may also be used as a standard
Flash Emulation Tool for all devices in the MSP430F20xx family of
microcontrollers. Target boards using other supported MSP430F20xx
devices may be designed and flashed using the MSP-EZ430U
debugging interface.

网友:
引用:

首先恭喜你拿到了这个东西,可怜我现在手上都没有,“人多粥少”没办法,等我拿到之后试试看再给你答复吧,如果真的是硬件有问题,到时这个东西如果还有多的话可以更换
难以想象,lierda的管理有问题,连lsdfae11都没有。提供服务的服务商自己都没用过?!还怎么服务?

网友:
引用:

难以想象,lierda的管理有问题,连lsdfae11都没有。提供服务的服务商自己都没用过?!还怎么服务?
工具是一对一发送的,数量也是严格控制的,对客户和对自己的工程师都一样的;而且因为全部场次报名参加研讨会的人很多,而工具数量有限,所以是先保证参会用户的礼品,对于内部工程师工具数量是进行统一调配的,所以11版主才羡慕大家啊,呵呵

网友:
引用:

hehe ~~~
我刚才用了一下
有一些看法,大家看看对不,或许有帮助。
第一次插有反映是需要你在系统的引导下完成一件的配置。配置完成后便不再需要二次配置,故二次插无反映。
在TI网站上有一个EZ430―F2013 USER'S GUIDE 大家按照那个手册步骤来做就可以了。我刚试过,例子也可以。

建议大家在第一次插之前先看手册。

呵呵~~~ 有不妥的地方版主修改了~~

多谢多谢啊~

网友:
引用:
工具是一对一发送的,数量也是严格控制的,对客户和对自己的工程师都一样的;而且因为全部场次报名参加研讨会的人很多,而工具数量有限,所以是先保证参会用户的礼品,对于内部工程师工具数量是进行统一调配的,所以11版主才羡慕大家啊,呵呵
我也只是和11版主开个玩笑而已,他那样的说法,明显就是有漏洞的。

我在西安,这里的报名人数由初始的200、350、380一路攀升,不知报名到场的是否都有工具获赠?可能时间尚早,还未收到任何通知,问这里的办事处,说只要报名显示有即可,但听楼上的您说还有什么短信通知之类的,反而糊涂了。

网友:
还有,您们的版面自动调整有问题,看看上面的,您有没发现?
还有好多的版面调整问题:如一个回帖内发多个附件时,上传××过大后等.....

网友:
引用:

多谢多谢啊~
版主请我吃糖哦~~~呵呵~~

网友:
大家误会了,我是说第一次能够debug,但是第二次插的时候windows弹出气球提示windows无法识别了,不是没有反应。

网友:
大家在Visita中试过没有?能识别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