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430做过学习型的遥控器吗?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学习型的红外遥控器,而且用的2274的板子,控制的话全部用鼠标,有谁做过吗?需要指点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可以通过邮件联系~alex_zjgydx@126.com

网友:
不明白啥意思,怎么控制用鼠标?

网友:
红外学习型遥控器,虽然道理简单,做起来却是不易。红外除了38khz之外,还有别的频率,所以接收头是个问题,另外不同的编码格式要都能学的话,必须学波形,偏差会造成偶尔失灵。这位老兄所谓的鼠标控制可能指作成电脑遥控器吧。msp430_ti@126.com

网友:
学习型??? 不明白.

38KHz,编码格式,波形.....,其实就是将红外传输的多种协议,用软件具体化.红外线仅是信息载体,38KHz仅是载波频率(并非仅此频率可用),波形是具体的实现方式,有多少种红外协议就有多少种具体的实现方式.

网友:
所谓的学习型就是通过“学习”,把普通遥控器上面的编码学习过来,然后再发射,从而达到控制的功能,但是我们做的是通过鼠标来控制编码的学习,发射,我也是第一次做,可以说是初学者,您可以指点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红外的做多机会有冲突,防冲突是个问题

网友:
51做的自学习红外遥控器的  找一下 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