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求助如何用按键来控制LED数码管的亮度

楼主:
十万火急!求助如何用按键来控制LED数码管的亮度?
恳请大师指点!

网友:
加个DA也许可以实现你想要的。

网友:
要想亮度可调!必须要DA了

网友:
如果你是用定时器刷新的数码管的话,那么应该可以不加任何硬件就可以实现亮度的可调了

网友:
我的系统以前是单片机并口输出数据直接驱动数码管的,现在呢要加上这个亮度调节功能,有办法不增加硬件 直接用软件来实现吗?

网友:
引用:

如果你是用定时器刷新的数码管的话,那么应该可以不加任何硬件就可以实现亮度的可调了
我是用定时器刷新的动态扫描来显示的,那如何来实现亮度可调呢? 请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如果你是用定时器刷新的数码管的话,那么应该可以不加任何硬件就可以实现亮度的可调了
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要想亮度可调!必须要DA了
加个DA如何来实现啊?
我看别人是用PWM来实现的 不过不知道具体怎么做的

网友:
不外乎就是调节扫描周期和占空比.象你这样,最好是固定一个比较好的扫描周期,调节占空比来实现调节亮度.

网友:
引用:

不外乎就是调节扫描周期和占空比.象你这样,最好是固定一个比较好的扫描周期,调节占空比来实现调节亮度.
你的意思是用PWM来实现吗?我对PWM不太了解

他妈的天使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我只知道用PWM可以实现,但是具体实现的算法之类的不明了

你可以找一找关于直流电机的驱动来看一看........相信你看了之后就会有很清晰的思路了

网友:
可以控制亮度时间来实现的,最亮的时候肯定是长亮了,最暗的时候是长灭,所以控制亮度时间可以实现即控制占空比。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我现在有个方案不知道对不对,说出来请大家指正:
我的数码管是用的共阳极的,采用动态扫描.我想把位驱动口的阳极用PWM来实现,就是说用一个PWM来调制IO口的高电平的大小.不知道可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