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问题已经搞定 给一些还在困惑中的朋友一点光明

楼主(2008-08-11):
串口的问题已经搞定 给一些还在困惑中的朋友一点光明
已经搞定 问题的原因1:max232的电容用的是25V/1uf 的电解电容,应该用50V的
问题的原因1:但是买电脑不带串口,只是有串口的扩展插口,但是插口与正常的顺序不一样,按标准的改过来就可以了
电容

网友A:
你说usb-串口?他没有按标准走?不太可能吧!

网友B:
呵呵 不是转串口的 就是串口 明白的来说就是他没有把串口引出来,只是留了插口在那里,针脚的顺序与正常是不一样的

网友C:
主板上的10芯接口定义很多都不相同。

网友D:
用那种普通电容不行吗

网友E:
就是说可以用USP接串口?还是。。。?

网友F:
电容的问题不大 用电解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