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本语句

楼主:
想问问大家:这两个语句是不是同一个意思啊?P1DIR|=0X00和P1DIR&=~0X01

网友:
看这些语句有些困难,哪里有这些语句和符号的具体讲解不?大家能不能介绍一下啊!

网友:
|:位或,~:位反,^:异或,&:位与

网友:
呵呵,谢谢 ,简单明了!

网友:
那_NOP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晕,怎么还来个空语句啊?那干脆就不写咯!哎,看来想一步登天还真是不可能,好好看书!就不知道来得急不?你们大家学这个用了多久的时间啊?

网友:
引用:

晕,怎么还来个空语句啊?那干脆就不写咯!哎,看来想一步登天还真是不可能,好好看书!就不知道来得急不?你们大家学这个用了多久的时间啊?
“空语句”不等于不写,准确说是“空操作”。“空操作”语句主要应用于调试时设置断点或软件延时等。这在多数汇编中都设置了该指令。

网友:
那么为什么要在NOP前面加一个“―”呢?

网友:
我觉得还是应该推荐几本这方面的书比较好

网友:
呵呵,同意同意!

网友:
引用:

P1DIR|=0X00 保持P1DIR原有的内容不便。或运算
P1DIR &=~ 0X01是对P1.0清零
P1DIR &=~ 0X01是定义P1.0为输入

网友:
同问哦
引用:

那么为什么要在NOP前面加一个“―”呢?

网友:
引用:

同问哦
函数前面加了“_”的一般都是C430内定的本征函数,本征函数允许对430作低级控制。如:
_args$;_argt$;_BIC_SR;_BIS_SR;_DINT;_EINT;_NOP;_OPC等。

网友:
我觉得P1DIR &=~ 0X01是定义P1.0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