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动机感应电路

楼主(2008-08-22):
求助发动机感应电路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就是利用发动机运行时所产生的信号,把它感应出来,然后进行计时.
我现在只能感应到20CM的距离,要求要40CM左右,不知哪位高手搞过这种东西.谢谢了.
发动机

网友A:
在20CM感应的电路上,加信号放大电路放大,这样接收灵敏度大提高,接收距离会加大的.

网友B:
我也试过的,从100倍到1000倍,距离都差不多.
放大倍数大了,还容易把50HZ也放大.

网友C:
什么发动机?用于哪方面?信号计时?
说详细一些.

网友D:
也就是一个计时器,
计时汽车,摩托车,割草机运行的时间,到一定时间,这些设备就保养一次.
因为汽车,摩托车,割草机用的都是发动机,它运行的时候会向外发出微弱的信号,
让仪表去感应与转速成比例的频率信号,这样就可以计时或测速了.
优点就是不用线去连接,为非接触式仪表,这样放在发动机旁边就可以计时了.

网友E:
这种信号是汽油发动工作时,火花塞点火时产生的高频放电辐射,信号频带很宽,强度弱.
应当在信号接收,放大电路上下功夫,提高接收灵敏度.类比一下无线接收系统,接收机可能要选择合适的频带(选择在发动机辐射最强的频点),要混频变频后,成一中低频信号进行放大.

网友F:
谢谢,是否有相关借鉴的电路可供参考!

网友G:
好主意,估计要用振动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