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接点阵液晶需要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
请问F149与点阵液晶IO口直接相连(并行)需要接上拉电阻吗?
液晶驱动是ST7565R(128×64),IO口接的是P2口

430IO口都带有内部上拉电阻,不知道数据线口是否还要接外部上拉电阻以提高带载?

网友:
只要液晶是3.3v的,就可以接上拉。

网友:
LS的兄弟,液晶是3.3V的,您说的“可以”是指必须接呢还是不接也没事?液晶电流是0.4mA的
因为先做好的板子没有接上拉,但是液晶怎么也不能显示,有可能是液晶初始化方面的问题,可能未接上拉电阻也有影响,所以请教高手。

网友:
不需要上拉,直接驱动就可以了。。
用过122*32 ,128*64, 320*240全部是直接接的。一直工作很好。
不能显示可能是你初始话不正确吧。对着LCD的datasheet查自己的程序。

网友:
不好意思,这几天没上来。原来写错了,如果是3.3v的就可以不接了。
不能显示的话,可能是初始化问题。

网友:
我用过7565p的

网友:
不需要接上拉电阻,MSP430最大的输出电路可达4mA,你说用只要0.4mA,完全可以达到要求,你还是检查检查你的程序配置问题,以及硬件电气连接有没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