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G4618复位!!!

楼主:
复位用的是100K,0.01uF的RC复位。现在出现的情况是上电后单片机死机。如果现在重新上电,可以解决问题。或者将RESET端拉低也能解决问题。这个是不是上电复位时间不够。如果将0.01uf改为0.1uf不知道行不行。由于空间限制,没地方加复位芯片了。
看坛子里人说RC复位就是不可靠。一定要加复位芯片吗?

网友:
你的片子从哪搞得?北京好像找不到

网友:
我用过104,103电容没发现有区别,我的电路还有个二极管

rt
引用:

复位用的是100K,0.01uF的RC复位。现在出现的情况是上电后单片机死机。如果现在重新上电,可以解决问题。或者将RESET端拉低也能解决问题。这个是不是上电复位时间不够。如果将0.01uf改为0.1uf不知道行不行。由于空间限制,没地方加复位芯片了。
看坛子里人说RC复位就是不可靠。一定要加复位芯片吗?

网友:
电容加大为0.1uF,电阻上反向并联二极管,试一试.

网友:
我现在用FG4618也发现有时复位不好,把电容加大点就可以拉
我现在用两个104并用加100K电阻

网友:
引用:

我现在用FG4618也发现有时复位不好,把电容加大点就可以拉
我现在用两个104并用加100K电阻
用2个别104太浪费了,将100K改为200K,300K ......

网友:
FG4618复位和其他MSP430系列的单片机的复位时间都是一样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你PCB布线时复位电路和单片机距离太远,还有就是电容在掉电后放电不彻底,还有可能就是你的电容,可能有问题,容值达不到,导致复位时间达不到要求。当前加大电容是相对来说最简单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