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q 超级郁闷 求助啊。。。。

楼主(2008-08-28):
jtaq 超级郁闷 求助啊。。。。
我想问一下 我做了一个430的板子 5跟线 连到14管脚的插针上 但是计算机不能识别 是什么问题呢?
计算机
郁闷

网友A:
型号选了么

网友B:
我也是有同样的疑问,我用的是自制的JTAG烧录器,DEBUG总是“初始化硬件失败”

网友C:
不同芯片、不同通信模式JTAG/SBW接线是不同的

网友D:
那看来你的jtag有问题吧!

网友E:
1、去定JTAG与芯片的连线。
2、检查自制JTAG连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