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 (!(IFG2 & UTXIFG1));过不去是什么原因?

楼主:
TXBUF1 = 0;
while (!(IFG2 & UTXIFG1)); //程序停在此处

本人用的PCB板上只焊了149和32K晶振,其它的件还没焊,程序不会有问题。应该是硬件原因的,请大家指点一下。
谢!

网友: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Init(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U0CTL=CHAR;
U0TCTL+=SSEL0;//波特率发生器选择ACLK,9600
UBR0_0=0x03;
UBR1_0=0x00;
UMCTL_0=0x4A;

ME1|=UTXE0+URXE0;
IE1|=URXIE0;

P3SEL |= 0x30; // 将P3.4,5用作TXD/RXD
P3DIR |= 0x10; // 将P3.4设为输出(发),P3.5默认为输入(收)

}

void main(void)
{

Init();
TXBUF0 = 0x00;
while ((IFG1 & UTXIFG0) == 0); // 等待一个字符发送完毕
TXBUF0 = 0x21;
while ((IFG1 & UTXIFG0) == 0); // 等待一个字符发送完毕
TXBUF0 = 0xAA;
while ((IFG1 & UTXIFG0) == 0); // 等待一个字符发送完毕
while(1);

}
这是程序

网友:
先用ti的代码测试一下你的硬件

网友:
试了,过不去,就是不知道硬件哪里有问题

网友:
UTXIFG0 is set when U0TXBUF empty.

网友:
引用:

UTXIFG0 is set when U0TXBUF empty.
是啊,现在就是U0TXBUF总不empty,所以UTXIFG0没set

网友:
你的串口初始化有问题啊。。。你的SWRST都没置位。
U0CTL |= SWRST;
ME1 |= UTXE0 + URXE0;
U0CTL |= CHAR;
U0TCTL |= SSEL1;
U0BR0 = 0xa0; //4M/9600 0053 26
U0BR1 = 0x01;
U0MCTL = 0x00;
U0CTL &= ~SWRST;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查出来是因为晶振的脚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