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烧熔丝有几种方法

楼主(2008-09-16):
msp430烧熔丝有几种方法
使用430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关于430的烧熔丝、BSL功能和从JTAG口都flash内容一直没时间接触过,请问大家几个问题:
1. msp430烧熔丝有几种方法?要使用那些对应的工具?
2. 在熔丝不坏的情况下,有几种读flash的方法?BSL功能怎么玩?
3. 现在430的破解有几种啊?听说有一种直接打磨MCU破解的,感到很神秘啊!

网友A:
1.方法都是一个 工具现在应该有2种可靠的 一个用usb口的带熔丝烧断功能的仿真器 另一个是编程器
2.熔丝不坏用jtag和bsl都可读 bsl需要密码 bsl有专门的bsl编程器 专业编程器也支持bsl
3.430破解没啥好办法,只能用bsl去不断验证这读,更好的办法我还没见过

网友B:
引用:
3. 现在430的破解有几种啊?听说有一种直接打磨MCU破解的,感到很神秘啊!
我觉得不是打磨,而且把芯片开盖,把熔丝接上,然后用jtag读出来。

网友C:
wangxin
引用:
我觉得不是打磨,而且把芯片开盖,把熔丝接上,然后用jtag读出来。
开始,还以为是在flash上,动什么手脚呢?谢谢

网友D:
那样太残忍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