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并口调试问题

楼主:
硬件接上并口仿真器,各pin电压测试正常,但是就是找不到设备!!郁闷!各位有什么经验?

网友:
把出现的问题描述清楚,谢谢!

网友:
这个可能性很多啊
你再详细一些吧

比如你的芯片型号、IAR设置、仿真器插的对不对等

网友:
调试过程及故障描述

复位电路,采用一个电容,一个开关和一个电阻,接至电源。
其他电路正常。
采用IAR3.41A-kickstart版本,程序为其自带例程,循环点亮P1.0的LED。
debug设置为FET,LPT1,BIOS的并口设置为EPP,笔记本上是ECP。
仿真器为lierda制并口通用板,无论采用仿真器电源还是稳压3.3v电源,均出现以下报错:
Emulator窗口
No device found or device disconnected.
Please ……

现在正认真反思电路板设计,各位有何好点子吗?如果明天再无进展,只好去登门麻烦lierda了……

网友:
BIOS的并口设置改为EPP,或者ECP
在debug中如果是笔记本电脑,在选择LPT1,LPT2,LPT3时,选择LPT3

网友:
现阶段情况,唉

昨天登门请教张工,证实了我所用的仿真器是好的,接线也对,当时只能怀疑是2012给静电烧了。
今天重焊了两块,结果仍是找不到设备!测试各管脚,电压正常,RST和TEST都为高电位。
实在没办法了,就把TDO和TDI对换,把RST和TEST对换,还是找不到!!
明天干脆把其他元器件全去了,独留一个2012,看它出来不出来,NND!

网友:
芯片一般是不会坏的
在找不到设备时,先不要关闭错误窗口,先把复位RST 对地短路一下,
再关闭错误窗口,重新下载;

网友:
试过,不行哎

网友:
拆掉reset脚电容,使用ez430仿真器

网友:
只能这样了!

网友:
这个问题到现在我终于解决了。
错误在于2线JTAG也即(Spy-Bi-Wire)方式下,SWBTCK那根线上的电容必须小于2.2nF。老版本的MSP资料上没有说明这一点,新的版本资料(SLAU138userguide以上版本)上已经用粗体字突出强调了这一点。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希望这个经验也能帮助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