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存储float和dou××e数据

楼主(2008-09-08):
如何存储float和dou××e数据
我在flash里存储dou××e 数据如何存储
我这样写的
void flashw_dou××e(dou××e *data,unsigned int adr)
{
unsigned char *padr;
padr=(unsigned char *)adr;
FCTL1=FWKEY+WRT;//开启FLASH写入模式
FCTL3=FWKEY;//解除FLASH LOCK模式
char write_i;
for(write_i=0;write_i<8;write_i++)
{
*padr++=*data++;
}
FCTL1=FWKEY;//清除WRT模式
FCTL3=FWKEY+LOCK;//锁定FLASH
}
可是存储结果是小数没了,只存储了整数
存储
数据
FLASH
如何

网友A:
void flashw_dou××e(
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int adr)
{
unsigned char *padr;
padr=(unsigned char *)adr;
FCTL1=FWKEY+WRT;//开启FLASH写入模式
FCTL3=FWKEY;//解除FLASH LOCK模式
char write_i;
for(write_i=0;write_i<8;write_i++)
{
*padr++=*data++;
}
FCTL1=FWKEY;//清除WRT模式
FCTL3=FWKEY+LOCK;//锁定FLASH
}
调用时将dou××e类型参数强制转换为unsigned char类型,即flashw_dou××e((unsigned char *)dou××e_var,adr);

网友B:
问题出在这里
*padr++=*data++;
这句话中,padr++每次自增1,但data++每次自增8
把dou××e型指针data强制转换为unsigned char型指针即可

网友C:
谢谢 ,现在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