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哪里有MSP430的头文件msp430f14x.h

楼主(2007-05-11):
请问各位哪里有MSP430的头文件msp430f14x.h
请问各位哪里有MSP430的头文件
例如:msp430f14x.h从那找啊?

网友A:
iar安装目录下。

网友B:
老版本的编译器里面在安装根目录的icc430文件夹,新版本在安装目录的config文件夹里面

网友C:
是这样的啊!

网友D:
名字错了,应该是msp430x14x.h!

网友E(2008-10-09):
哪里找呀msp430x14x.h,请教有经验人士。

网友F: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5.0\430\inc\msp430x14x.h
注意您IAR安装的目录和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