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O 与UART

楼主(2008-10-09):
DCO 与UART
做低功耗的产品应该是不接XT2直接用DCO的吧,我用149,产品用到UART不知道DCO稳定否?波特率9600,
149的DCO最大频率多少啊?DATASHEET中找不到.
产品
多少
波特率

网友A:
高手指教

网友B:
接xt1,32.768

网友C:
人家是想把XT1也省了。。。真是节约成本啊

网友D:
楼主高人哦,不过DCO频率不太稳,受温度影响比较大

网友E:
32k跑9600会不会误差太大啊?没跑过,回头试下。

网友F:
DCO的最大频率在数据手册的32页有说明的,不过用DCO做波特率发生器的时钟是不准确的,误差较大,一般选用外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