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2008-09-24):
求助关于低功耗的问题
我现在用msp430f169写程序
功能都齐了
用的是LPM3模式
当我上电进入LPM3模式时,还有130ua的电流,这个电流好像高了
我硬件把按键都断开了,所有没用的IO都设置成了out,且输出低电平(高电平电流也不够)
有用过这个片子做得吗?
问题
高电平
程序
上电

网友A:
LPM3情况下这个电流应该是多少??

网友B:
没人知道吗?
我把SVS关了小了7,8ua,是不是有一些功能不用的被自动开了阿?
我TA,TB都开了

网友C:
问题找到了,我把xt2关掉,MCLK采用DCO控制电流降到了70ua,难道要低功耗就不能用外部晶振????

网友D:
不是不能用外晶振,是不能用XT2晶振。

网友E:
尽可能把能关的全关了。

网友F:
你在LPM3下怎么可能还用到X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