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 FET430 UIF 仿真器 支持BSL吗

楼主(2008-09-26):
MSP FET430 UIF 仿真器 支持BSL吗
大家好:
我想知道 TI 的 MSP-FET430UIF 仿真器能不能支持 两线 BSL 仿真模式? 如果可以能不能把这个方法用于 430F21X1系列的MCU 上.
仿真器

网友A:
两线是SBW模式,UIF是支持的。BSL模式只能编程,UIF不支持BSL。
21X1没有SBW接口。

网友B:
引用:
两线是SBW模式,UIF是支持的。BSL模式只能编程,UIF不支持BSL。
21X1没有SBW接口。
谢谢 剑下亡魂 热心的解答. 那SBW 同 4线模式有什么区别吗? F2121 MCU支持吗?

网友C:
2121不支持SBW模式,和四线方式区别在于仿真时只需要两个仿真接口加地线和电源线。
减少对IO口的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