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电容选多大?

楼主:
msp430f149低频振荡器支持32768KHz、6pF的晶体,但是32768负载电容6pF的晶振太难买了,所以打算xt1接12pF的晶振。
问题是149内部集成了6pF的等效电容,我是否需要在晶振两端对地并联两个12pF的电容?

网友:
内部有电容了,还用外部电容做什么?

网友:
版主,请看我的描述。149内部集成两个12pF的电容,等效于6pF的负载电容。芯片手册上明确指出149支持6pF负载的晶振,但是我选用的是12pF的晶振(6pF晶振市场上不好买,而且价格是12pF晶振的5倍以上)。
版主不会认为149接12pF的晶振也能稳定运行没任何问题吧?除了频率的偏差。

网友:
选用12PF的晶振直接连接到MCU上,不用外加电容,不可以吗?

网友:
下面是转自21icbbs的帖子:

STM32 RTC 对晶振的要求实在不地道

今天到电子市场找了一下,几乎都是12.5p负载电容的32768晶振,只有一家有少量,负载电容是6p,20ppm的晶振要价是12.5p晶振的5倍,而且从外观上也看不出来,也没有测试方法能测出负载电容是6p还是12.5p。卖晶振的老板在这行干了10几年,一说到6p的32768晶振就笑了。这个要求以前就有多个公司中过招,特别是DALLAS的片子,让一家公司吃尽了苦头,焊上的许多高精度12.5p晶振被迫全部换掉,订的数万只晶振也只能委托卖掉。老板说这种方式是IC厂家和大的晶振厂家联合的一个小阴谋,因为以前6p的晶振只有很少几个大厂家能做好,这样可以帮助大晶振厂家形成垄断。DALLAS的东西不敢恭维,向来卖得很贵,一片增强型的51经常还要卖四五十。

6p的晶振既昂贵又不好采购,而且也难以辨认和测试。STM32这样设计实在是难以理喻。其它我们用过的所有涉及RTC的MCU和时钟芯片都不存在这个问题,如三星的44B0,2410,2440,飞利浦的LPC213x,LP214x等等。

STM32是高度强调性价比的芯片,但是却在RTC晶振上给中小客户带来很大不必要的麻烦,既增加成本和采购难度,又留下致命的隐患(RTC启动死机)。特别是试样和试生产阶段,量又不大,怎么去专门订做?

希望ST公司能正视这个问题,在以后的改进中修正这个问题,能支持12.5p的常规32768晶振。

网友:
在百度中搜索 ds1302 的问题,也能检索到很多。
ds1302要求6pF的晶振,很多人用12pF的晶振,结果死得很惨。
所以就对149的xt1产生疑问啊,毕竟我现在还在设计阶段,修改电路还是可行的。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32K的呢?

网友:
ds1302主要是对时钟信号要求比较高,这样它计时才准确,你单片机如果内部计时时间不长的话没什么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