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SL编程器

楼主(2008-09-27):
关于BSL编程器
请问IAR软件可以进行BSL编程吗??
我现在电脑没有并口了,只有个串口
编程
电脑

网友A:
不行,可以使用其它BSL专用软件。

网友B:
晕倒啊
BSL可以在线调试不|?

网友C:
IAR中 选择 J-LINK是干什么的?

网友D:
BSL接口只能编程,不能调试程序。
J-LINK是另一种仿真器。

网友E:
用USB编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