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G461X系列的20位地址指针在C语言中如何实现?

楼主:
我把一个20位的地址0x10000,赋值给一个指针变量时,总是提示超出了0~0xFFFF的范围。
在汇编中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MSP430X提供了MOVA等带A的指令,且工作寄存器都是20位的,可以用于20位的地址传输。就是不知道C语言中怎么实现。
不知是不是有隐藏的C关键字或其它实现方法,请高人指点。

网友:
不对吧,大哥!
long int *只是定义指针指向的数据类型是long int;并不是把该指针长度表示为long型。
像51里就有xdata,idata关键字,可以用来标志指针类型。
unsigned int xdata *ptr
unsigned int idata *ptr

以前的msp430的指针都是2个字节的,不存在什么问题。
msp430x(即FG46X系列)却有16/20位的区别,不知如何实现,不过我认为这是编译器的问题,因为汇编中已经有对应的指令了,只是C编译器还没实现???

网友:
是不是MSP430FG461X还没什么人用啊,网上的资料太少,也没有例程。
IAR也没有这方面的说明。

网友:
两年了不知道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要用IAR4.11才行,方法如下Project--Option--General--Target--Data model 里选择Large即可

网友:
看TI提供的例程,有专门的函数来访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