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烧程序过程中遇到了问题

楼主:
我用MSPFET软件向 1611片子里烧程序,设置是BSL格式,为什么运行起来总是显示同步错误?LED闪两下就不工作了

网友:
MSPFET?BSL格式?FET没有BSL模式呀

网友:
应该有呢

有呢,在SETUP里面有三个选项,其中一个就是。

网友:
如果接线未错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
使用BSL编程器操作的吗?

网友:
没有用编程器

安装了FT232BM的芯片驱动,板子和PC用一根USB线连接,设置是COM3,擦除过程中总是运行一会就不行了,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bsl硬件工具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作者: oafce 查看帖子
有呢,在SETUP里面有三个选项,其中一个就是。
你说的是编程器吧?能截个图上来吗?

网友:
不用编程器行吗

不是将板子直接插到USB口,在软件里运行就可以装入程序了吗?

网友:
你的FET型号?目标板型号?

网友:
FET

mspfet16007      目标板是F1611

网友:
RST 和 TCK是否接线正确?

软件设置中RST 和TCK反向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
引用:
作者: oafce 查看帖子
不是将板子直接插到USB口,在软件里运行就可以装入程序了吗?
不是编程器也行的,加拿大那款仿真器(有国产的)有个配套软件,JATG、BSL、SBW都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