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430软件不能位操作的疑惑!!!

楼主(2008-01-11):
急!!!关于430软件不能位操作的疑惑!!!
我们在编写应用软件时,特别是控制类的东西,都需要一些状态标志,51里面是有的,但是430怎么不能呢?难道要用一个char类型变量来放状态?那是多么浪费啊!有什么好的方法呢?请高手详解啊!
应用软件

网友A:
请高手详解啊!

网友B:
你可以用 |= 、&= ~ 等等逻辑运算符实现位操作啊,C基础语言里不就有了么,怎么不可以呢?

网友C:
你可以用标准C语言的位域来放位变量,就可以节省空间了。

网友D:
结构体啊,仔细阅读IAR手册

网友E:
谁说没有,<<能用

网友F(2008-02-28):
确实没有bit,只好用unsigned char 来定义了。
好象是吧,请高手指点!!!!

网友G:
其实你要是用汇编编程,就发现51和430都有位操作
只不过IAR的C语言没有想Keil里面的bit和sbit这种定义
你定义unsigned char cData;然后if(cData & 0x01)
反汇编看看,是bit.b #0x1,Rx //Rx是寄存器
用去的机器周期也是1
只不过编程复杂点罢了
51中提供了bit和sbit的定义选项
但是编译后也是采用类似的运算

网友H(2008-11-04):
是编译器没有提供类似的定义?如果自己定义位段可以吗?

网友:
关键是看寄存器是否具有按位操作的机制,能的话,怎么实现不是问题,方式不同而已;不能的话,就over了.

网友I:
逻辑运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