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读取flash问题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是MSP430F149,我想把保存在flash中的数据读取出来,请问有什么办法?谢谢

网友:
没烧熔丝可以读出,使用仿真器或编程器都可以读出。

网友:
没烧断熔丝可以用JTAG/BSL读出,如果烧断了,只能用BSL了,并且需要提供密码文件。

网友:
不好意思,不太明白。我是将现场采集到的数据存到flash中,回到公司再把flash中的数据读到电脑中。问题是我需要重新Debug才能将通过JTAG查看Flash,可是重新Debug会造成Flash中的数据被冲掉啊。请高手详细告诉我办法可以么?谢谢了

网友:
这要看你存放的位置及大小了,如果比较小可以存在INFO中,在DEBUG查看时可以选择不擦除INFO。如果比较大,存放到了主FLASH中,有以下方法:
1、需要预先在程序中做一个小程序,然后通过串口或其他接口传出数据;
2、通过BSL读
3、通过JTAG编程器读(熔丝没断)

网友:
我的数据量比较大,是存在主flash中的。我只有仿真器,没有编程器,没有烧熔丝,仿真器可以当编程器用么?要是可以的话,班班可以告诉我具体的方法么?谢谢了:)

网友:
似乎是不可以的,要不用方法一,要不买个编程器。便宜点的像BSL编程器就可以了。

网友:
好,谢谢斑斑,有问题还回来请教

网友:
不要误导别人哦。
其实很简单,你在IAR的OPTION/FET DEBUGER/DOWNLOAD/FLASH ERASE里面选择“保持未改变的存储”,再下载就可以看到memory里的东西了。当然啦,你这时候下载的程序必须是空程序,比如汇编的最小程序。

网友:
引用:
作者: lwt2008 查看帖子
不要误导别人哦。
其实很简单,你在IAR的OPTION/FET DEBUGER/DOWNLOAD/FLASH ERASE里面选择“保持未改变的存储”,再下载就可以看到memory里的东西了。当然啦,你这时候下载的程序必须是空程序,比如汇编的最小程序。
保持未改变的存储,就必须要把地址计算清楚,否则覆盖了。你想这样用也无所谓的。其实BSL的编程器很容易实现的,不想买的话,可以到TI网站去下载自己弄,用编程器多方便呀。

网友:
直接使用仿真器,使用我们提供的MSPFET汉化中文版读就行。

网友:
楼上说得适合你

网友:
用BSL确实行~~~

网友:
我手边没有BSL编程器,所以用了9#的建议,确实好用,不过正如斑斑说的对于数据存储的位置要弄清楚。论坛上有些链接好像出了问题,一点击就直接连到首页上了,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作者: 剑下亡魂 查看帖子
直接使用仿真器,使用我们提供的MSPFET汉化中文版读就行。
请问MSPFET支持全系列MCU吗?支持USB型的仿真器吗?
没有用过。
有很多客户问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
MSPFET 目前版本不支持大于60K FLASH的芯片和5XX芯片,USB版本可以使用。模式必须选择MSP430.DLL方式,而且DLL和USB仿真器固件版本一致,否则可能找不到芯片。

网友:
引用:
作者: lwt2008 查看帖子
不要误导别人哦。
其实很简单,你在IAR的OPTION/FET DEBUGER/DOWNLOAD/FLASH ERASE里面选择“保持未改变的存储”,再下载就可以看到memory里的东西了。当然啦,你这时候下载的程序必须是空程序,比如汇编的最小程序。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