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SL问题

楼主:
MSP430F1611 BSL下载的问题,哪位高手能否指点

下载软件用的是Simple InsidePro 估计问题出在硬件方面
硬件按MSP430资料 SLAA096B 提供的原理图
在测试的时候, 利用示波器查看,
MSP430芯片的RST和TCK管脚时序符合要求,电压为3.6V,
RST和TCK管脚的时序按要求发生之后300ms,
用示波器查看,P2.2管脚也收到了串口发送的数据,0x80,
但是P1.1没有数据发出,所以Simple InsidePro一直报同步失败。
测试、检查了很多遍,还是如此,请求指点。

网友:
你先确认是否进入了BSL模式下,如果没进入BSL模式你发80是不会有响应的。

网友:
按照MSP430的资料说明,用示波器查看RST管脚和TCK管脚的时序、电压都已满足进入BSL模式的条件。
为什么还是没有反应呢?
如何监测是否进入了BSL模式?
还有,如果用JTAG下载调试程序的话,是否也是要先进入BSL模式,跟用串口进入BSL模式是否是一样的?

网友:
JTAG调试程序与BSL没关系。如果进入JTAG,则无法进入BSL了。

你可以用JTAG下载一个测试程序,比如可以让一个LED闪烁,如果进入BSL,则LED不会闪了,如果LED还闪,则肯定未进入BSL模式。

网友:
LED不闪了,可是还没有进入BSL模式。P1.1仍然没有数据出来。

网友:
如果是LED不闪了,RST是高电平,那说明已经进入了BSL,向P2。2发80后p1.1没有数据出来的话那可真奇怪了。

你有没试过其它芯片?

网友:
只试过MSP430F1611芯片。
我用两台示波器监测MSP430F1611芯片RTS、TCK; P1.1、P2.2管脚,只有P1.1看不到波形,真是麻烦了。

网友:
建议你先换个其它型号的试一下,这个芯片我手上也没有。

网友:
用MSP430F449的开发板可以操作成功。

网友:
通过BSL写入的程序运行不起来是怎么回事?
初始化程序像这样的,有什么问题吗?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WDT计数器 0x5A80 */

/************配 置 时 钟********************
XT1为32768晶振,XT2为高频8M晶振
ACLK时钟源为XT1 1分频
MCLK时钟源为XT2 1分频
SMCLK时钟源为XT2 4分频
*******************************************/
BCSCTL1 = 0x00;
BCSCTL2 = SELM_2 + SELS + DIVS_2;

do
{
IFG1 &= ~OFIFG; /* 清除OSFault标志位:振荡器失效时置位*/
for (i_main=0; i_main<0xFF; i_main++)
{
_NOP(); /* 延时等待晶振稳定 */
}
}
while( (IFG1 & OFIFG) !=0);

网友:
芯片型号是MSP430F1611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我见过,你的芯片是在板子上吧?如果你的目标板上JTAG和BSL用到的线接有大的负载,这样是很容易导致通信出错的。你可以空芯片在适配器上实验一下

网友:
现在BSL的操作是可以了,但是有个问题,每次操作(如擦除)之前都需要给目标板重新上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程序下载到FLASH之后,没有运行,系统没有启动。

网友:
复位也不行吗?

没运行那就要看是不是程序问题了。

Simple InsidePro 下载完成后程序会自动运行的。

网友:
哎呀 我也遇到你一样的问题了呀!一直同步不了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
能给我发下你的单片机的原理图么?
BSL下载部分的原理
我想知道下
mrguang@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