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 汇编 程序完整 格式

楼主:
#include "msp430x44x.h"
;******************************************************************************
; MSP-Test44x Demo - Software Toggle P5.1
;
; Description; Toggle P5.1 by xor'ing P5.1 inside of a software loop.
; ACLK =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 MSP430F449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5.1|-->LED
;
; Yang Rui
; Lierda, Inc
; NOVEMBER 2003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1.26B

;-----------------------------------------------------------------------------
ORG 01100h ; Program Start
;-----------------------------------------------------------------------------
RESET mov.w #0A00h,SP ; Initialize 'F449 stackpointer
StopWDT mov.w #WDTPW+WDTHOLD,&WDTCTL ; Stop WDT
SetupP1 bis.b #002h,&P5DIR ; P5.1 output
;
Mainloop xor.b #002h,&P5OUT ; Toggle P5.1
Wait mov.w #050000,R15 ; Delay to R15
L1 dec.w R15 ; Decrement R15
jnz L1 ; Delay over?
jmp Mainloop ; Again
;
;------------------------------------------------------------------------------
; Interrupt Vectors Used MSP430x44x
;------------------------------------------------------------------------------
ORG 0FFFEh ; MSP430 RESET Vector
DW RESET ;
END
这个是书本上的例子。一模一样写进去,还是编译不通,难道这个只是子程序吗

请教汇编 语言的完整程序格式是什么呢??

网友:
应该是你编译设置的问题

以上程序我试着编译了一下,没有问题的。编译通过。

我想编译不通过的原因可能是你软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
我编译也是通过拉
但是不能运行 ,运行出来一个错误提示框,
如果你的也能运行
能说下效果是什么吗??就是LED 灯正常的闪闪吗

网友:
这个程序没有错。如编译中出错,通常是编译环境没有设置好。如运行过程中出错,请提供错误提示框的内容,才好确定。

网友:
我也想,可是这里不能上传屏幕截图,我不知道怎么和你交流

网友:
我也试了下,编译,运行都没有问题,P5.1对应的那只LED闪烁,
一切正常啊,可能楼主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好哦

网友:
我的 错误提示是,郁闷呀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main" referred in ? cstart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430\lib\dlib\dl430fn.r43)

网友:
谢谢你们 ,现在已经弄好拉
原来汇编的文件要建 汇编的project,我上次一直用 C的 project,怪不得不行 !!

网友:
不好使啊,

我也在弄,可是不好使,郁闷啊,指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