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阻值变大问题

楼主(2008-10-27):
电阻阻值变大问题
我的电路电源两端的阻值在短时间里从1.1M增加到6.5M,不知是什么原因?还是就是因为电容的容抗问题使该电路的总电阻变大?
电阻
电容

网友A:
你是不是在电路中测出来的?
在电路中测不准,拆下来再测。

网友B:
就是测的电源输入端的电阻(即整个电路的电阻),整个电路有两块板子组成(CPU板和主板),分开测时电路是好的,两个组合时就烧保险丝(组合时电路的总电阻有好几个M)。

网友C:
整块板你应该测脉冲电流才对吧?

网友D:
脉冲电流能用数字万用表就能测出来吗?

网友E:
需要使用模拟表或者示波器测试,最好是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