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16_a不太会用,请教各位如何让他实现电池检测?谢谢!

楼主:
如题!谢谢!

网友:
这个我也不大会用 复杂啊

网友:
呵呵!帖子要沉底了!自己顶一下!没人理我!

网友:
SD16CTL = SD16DIV_3+SD16REFON + SD16SSEL_1;// 1.2V ref, SMCLK
SD16INCTL0 = SD16INCH_5; // PGA = 1x, Diff inputs A5- & A5+
SD16CCTL0 = SD16SNGL + SD16IE; // Single conversion, 256OSR, Int ena××e
电源电压3.07V
结果从SD16MEM0中读出的值 是0xBD74
我是这么理解的(0x7fff/(0xBD74-0x7fff))*1.67V=3.47V,怎么就对不上呢?
不知道是我设置错了还是理解错了!各位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还是考虑用SVS技术吧

还是考虑用SVS技术吧

网友:
我用的是2013,不想再增加成本了,用SD16应当可以实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