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GCC + msp430-insight调试430的大侠吗?

楼主:
我的insight为什么不能用,窗口一闪就没东西了,我的是win2000系统

网友:
好像安装insight有时间限制.

网友:
不会的,,没有时间限制的。。自由软件诶!

网友:
要先执行msp430-gdbproxy
然后运行insight才可以。
感觉insight不稳定,下载速度又特慢,很不好用。
现在我使用gcc编译后直接下载来看运行结果不用仿真了。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样 重装了一个MSPGCC20050614也不行
怎么回事呢?
还有我的怎么不能下载呢?

网友:
是否没设置好?请看这个文档,用ACROBAT READER 5.0以上打开。http://WWW.asnake.name/mspgcc/mspgccgo.pdf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以 guest 权限运行 msp430-insignt 就可以了, 否则窗口一闪就没了

右击 -> 运行方式 -> 下列用户 -> 用户名 guest

前提是 guest 已被启用, 若未启用的话运行 net user guest /active:yes

网友:
估计你是否有两个或几个用户界面呢?所以在安装的时候可能安装到不同的界面,那么肯定无法进行相关的调用了,我的是没有那种问题,可以直接调用调试的。

网友:
与几个用户无关, 我只用一个administrator用户名.
公司的和家里的计算机都也现了这种问题.
系统是xp和win2k3.
当insight不能用时,新建一个用户:
net user msp430 "msp430" /add

网友:
然后用用户名msp430密码msp430登陆就可以用insight了

网友:
insight等待target响应时强制结束其进程就会出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头一次听说,希望能给使用GCC出问题的朋友们一点借鉴。

网友:
谁有办法解决?

网友:
gcc不支持42x系列,郁闷中......

网友:
MSPGCC 似乎已经不更新了,,,等待中。。。

网友:
mspgcc最新的是2005版的。好像还提供更新。估计在国际上还是由很多人用它的。
给我的感觉也是 insight 很不稳定。常出问题。

网友:
mspgcc,最新版是20080619的,里头不带make.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