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30和ia4421的接收程序

楼主:
手头有个基于××R单片机与4421的通信,要改成基于430的,但改不好。。请求达人帮助ing。。。。。。。

网友:
先熟悉430啦,对于c程序的移植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我只是把串口初始化和引脚配置改成430的了,这样可以吗
还有编译的时候出现Error[e27]: Entry "delay_10us" in module IA4420_RX ( F:\程序\4421\Debug\Obj\IA4420_RX.r43 ) redefined in module function_RX ( F:\程序\4421\Debug\Obj\
怎么解决

网友:
函数“delay_10us”被重定义

网友:
也要弄清楚××R 串口发送与MSP430区别,根据MSP430串口通讯具体应用设置修改才有意义...

网友:
忘记说了,我手头就有现成的ia4421的板,还有正在试用的msp430f147的程序,
参考一下你的××r的,然后我改改试试.

网友:
手头有pic的汇编,呵呵。改起来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