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012 的flash奇怪问题,急

楼主:
对2012的info flash的 seg B段进行存储操作后,不掉电信息正确,但掉电后信息就没有了变成FF!请问怎么解决。
程序代码如下:
CARD_SET[0]=0x00;
CARD_SET[1]=0x17;
CARD_SET[2]=0x34;
CARD_SET[3]=0x12;
// Write Flash -- erase first
ip=(unsigned char *)FLASH_SegB;
FCTL2=FWKEY+FSSEL0+FN1; // MCLK/3 for Flash Timing Generator
FCTL3=FWKEY;
FCTL1=FWKEY+ERASE; // ERASE Flash
// while (FCTL3 & BUSY);
*ip=0;
// write flash
while (FCTL3 & BUSY);
FCTL1=FWKEY+WRT; // write word or bit
for (i=0;i<4;i++)
{
*ip++=CARD_SET[i];
while (FCTL3 & BUSY);
}
FCTL1=FWKEY;
while (FCTL3 & BUSY);
FCTL3=FWKEY+LOCK;
while (FCTL3 & BUSY);

网友:
我近来用MSP430FG4617时也出现这个问题,在线访真查看数据是写进去了,掉电后数据就不见了,后来我写4个数据进去发现掉电后有三个数据还在但是最后一个数据丢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难道这些后面出来的型号INFO FLASH有问题?

网友:
确认是写进去了吗?如果写进了掉电后的数据是不会丢失的

网友:
我用大F149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写完后马上读还正常,掉电重新启动就丢拉.怎么办?

网友:
写完后  有没有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