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关于UIF问题

楼主:
今天我刚买了一个LSD-FET430UIF仿真器,我按说明书要求安装完成后,使用IAR410软件对以前的程序进行彷真(我以前是使用的MSP-FETP430IF 1。3彷真器),器件是F1121A,我无法下载程序也无法仿真,直接将接口线换在原来的FETP430IF上,把FET设置换成并口后就可以,请问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USB仿真器出了在FET选择上还有什么设置吗?
另外问下,在使用UIF,并设置FET,选择了TI USB 时,如果选择了后面的串口(UIF串口在我的电脑里为COM4)后,仿真器上的模式灯会熄灭,如果选择自动的话,等不会熄灭,这个灯和电源等是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驱动装的对吗?

网友:
UIF对应软件3.42a比较好使

网友:
驱动软件安装没有问题。

驱动软件安装没有问题。我在台式机上可以正常安装。但无法正常仿真。
在笔记本上安装会报INF找不到合适的段落错误。

网友:
那是你系统问题,简版xp会提示找不到int段落,重装系统就好了,我遇见过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USB提供的电源不足或USB线的信号受到了比较强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