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t下载问题

楼主:
最近用的430FET下载时突然出了一个问题:什么都没动下载后一程序后,第二次就下不了了,但是蕊片还可以工作,就是下不了,我换了一个同样的蕊片后刚开始几次还是可以的,但是才下了四五次就又不行了,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大哥帮忙啊………………

网友:
我的也是,同一现象。我用的F149,并口开发器提示:“No device found or device disconnect”,usb的提示为“failed to set VCC”。谁能帮忙提示一下?先谢您了

网友:
同问,我用的是F1611,只写进去1次,后面换了好几块板子都不行

网友:
我如果遇到IAR 430烧不了程序。确定板子焊接没问题。芯片没烧后。我就把电源拔了。把仿真器所有接头都拔了。在重新接上。多折腾几次就可以用了。
这招每次都可以基本上
请高手再来解释内幕

网友:
227x的那个学习板也这样,用USB的仿真器没事。是不是把RESET的上拉电阻变为1M就好点?

网友:
我试过,不过还是不行……郁闷啊…………

网友:
没人能解答么?郁闷死了

网友:
来我们群讨论吧!版主江湖郎中,专治疑难杂症!!

网友:
靠,我已经加入群了,讨论过这个问题,只是也没解决掉。

网友:
我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怎么没解决呢,搞了一天了,快郁闷死了

网友:
在完全确定无虚焊、短路的情况下,一般注意以下事项:
1、仿真器的2、4脚电源
2、复位脚的RC电路
3、是否是SBW模式
4、JTAG复用引脚时注意外部电路的影响
5、外部有功率较大的器件,当下载时造成外部电路的功耗较大
6、JTAG线不能太长,一般在20CM以内比较合适
7、如果是USB的仿真器还要注意USB线不能太长,使用笔记本的还要注意USB上不能连接太多的负载

其他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我jtag用的是1357四个脚,2,4两个脚是悬空的

网友:
电源自已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