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只设计了8M的晶振如何实现1秒钟的定时时间

楼主(2008-12-08):
请问:只设计了8M的晶振如何实现1秒钟的定时时间
我设计板子的时候只用了XT2 的晶振为8Mhz的,然后现在想要一个1秒钟的定时,请问下该如何实现啊,原来我我想的用中断嵌套,可是总是不对啊,进不了那个嵌套,大侠们指点下啊,谢谢啦
晶振
设计
如何

网友A: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在定时器中用变量再做一次定时处理。
如果想用中断嵌套的话,就必须在进入中断后在打开GIE位,但不推荐这么使用,小心前面是深渊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楼上,这样的话秒精度能达到多少?(假设晶振无误差),为什么说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C:
可以用定时中断计数的方式啊,如果定时中断很小的话,精度应该很高

网友D:
用8M的时钟来实现1秒的中断,肯定不能直接实现,定时100MS,10个100MS算一秒;
建议使用更低频时钟作为定时器的时钟。这样精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