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的时钟

楼主:
很简单的一段主程序,请问在进行过下列的设置后,我可不可以从P5.4和P5.5的管脚处测得MCLK和SCMCLK信号呢,然后我的P4.4的那个XRESET信号单步执行的时候一直看到为高,那句置底的不起作用啊,之前程序一直是对的,今天出问题了而且莫名其妙啊,哪位大侠看看,就是很简单的前面的这几句,谢谢啦

int main( void )
{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1 &= 0x7f; //XT2 on
do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0);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BCSCTL2 |= 0x88; //MCLK=XT2=8M,smclk=8M

P3SEL &=0X00;
P3DIR |=BIT0; //
P3OUT |= BIT0;
P3DIR &=~BIT2; //P3.2 ,设置为输入
P3DIR |=BIT1; //
P3OUT |=BIT1; //设置输出为高
P3DIR |=BIT3; //设置信号为输出
P3OUT &= ~BIT3; //
P4SEL =0x00;
P4DIR |=BIT4; // set P4.4=XRESET output
P4OUT |=BIT4; //set P4.4=XRESET high
wait(100); //delay
P4OUT &=~BIT4; //reset XRESET
wait(100); //delay 64ms=515 cycle
P4OUT |=BIT4; //recover XRESET

网友:
用的什么型号?
以前一直是对的,现在不对了,程序和电路上做了什么改动?

网友:
你观察下你的P4DIR P4OUT 看配置写进去没有,如果写进去拉,你看下你的外围电路,我感觉似乎外围电路把P4.4拉高拉

网友:
引用:

用的什么型号?
以前一直是对的,现在不对了,程序和电路上做了什么改动?
呵呵,149,我的硬件和软件都没有改动过,这几天一直查呢,跳了线发现我的那个单片机的IO口线坏了,谢谢版主啦,不过这种几率似乎很低啊,口线会坏,唉,中大奖了啊

网友:
i/o口线坏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