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中等优化太恐怖了,把我的条件判断给杀了

楼主: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int print_data,temp0,temp1,temp2,temp3,temp4,temp5;

clear_wdt();
rx_temp = RXBUF0;

TXBUF0 = RXBUF0;
snd[uart_temp] = rx_temp;
uart_temp++;
if(uart_temp > 3)
{
temp0 = (snd[0] & 0x0f) ;
temp0 = temp0 << 4 ;
temp1 = (snd[1] & 0x0f);
temp2 = (snd[2] & 0x0f);
temp2 = temp2 << 4 ;
temp3 = (snd[3] & 0x0f);
temp4 = temp0|temp1;
temp5 = temp2|temp3;

}
while (!(IFG1 & UTXIFG0)); // USART0 TX buffer ready?

大家遇到过样的问题吗?编译器可耻地优化了以下的代码,我用IAR3.42中等优化,加了VOLATILE就可以了,
if(uart_temp > 3)
{
temp0 = (snd[0] & 0x0f) ;
temp0 = temp0 << 4 ;
temp1 = (snd[1] & 0x0f);
temp2 = (snd[2] & 0x0f);
temp2 = temp2 << 4 ;
temp3 = (snd[3] & 0x0f);
temp4 = temp0|temp1;
temp5 = temp2|temp3;

}

网友:
第一你的Temp1 ~ Temp5是局部变量...
第二你的Temp1 ~ Temp5本身就是多余的啊.
多这几个变量和少这几个变量,你觉得对你程序的功能有影响吗?

如果不想被优化,那就把这几个变量用起来..要不你把优化选项选成NONE..

您说呢?

网友:
你程序中的这些变量都没使用过,当然要被优化掉了。为了减小空间占用量。

网友:
中断程序应尽量简洁;使CPU在中断执行中尽量消耗少的时间;
中断程序不要有入口参数,不要有返回值,在中断中尽量少定义数据变量;

网友:
要用好编译优化,首先代码要规范

网友:
这个中断函数代码大小和执行时间都有问题,还有一个WHILE的等待会使其他中断无法得到及时响应

网友:
我和gainst的意见相同, 第一你的Temp1 ~ Temp5是局部变量...
第二你的Temp1 ~ Temp5本身就是多余的啊.
多这几个变量和少这几个变量,你觉得对你程序的功能有影响吗?

如果不想被优化,那就把这几个变量用起来..要不你把优化选项选成NONE..

你的程序编译过程中肯定会报警告的啊,你可以试着把Temp5改为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