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430-f2013能仿真msp430f2122吗?

楼主(2008-12-11):
ez430-f2013能仿真msp430f2122吗?
EZ430-F2013能仿真msp430f2122吗?能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吧2122链接到USB仿真器的的后端,能完成程序烧写吗?
仿真
程序

网友A:
自己试下不就晓得了?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不是怕把仿真器烧了吗,问下有没有有经验的。

网友C:
仔细查看一下接口图,大胆的试吧

网友D:
只要不接错线,不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