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拟串口程序:MSP430F149,波特率9600,晶振32.768K

楼主:
需要3个串口,只能模拟一个了,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

论坛的帖子上有好多例程,例如:
FLL_CTL0 |= XCAP14PF; // Configure load caps
CCTL0 = OUT; // TXD Idle as Mark
这里XCAP14PF和OUT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
头文件里有定义

网友:
我用I/O口模拟过串口,只做过发送,接收没做过。
可以用定时器控制每位的时间,也可以用示波器调试每位的时间。

网友:
#include <msp430x44x.h>

//********************变量声明*****************************
#define TXD 0x01 //P1.0=TXD --->87
#define RXD 0x02 //P1.1=RXD --->86
#define OneBit 0x1A1
#define HalfBit 0xD0
unsigned int TxDate=0;
unsigned int RxDate=0;
unsigned char Count_R;
unsigned char Count_T;
unsigned char ParityBit=0;
unsigned char Movebit=0x01;
unsigned char verify_fault;
//*******************函数声明******************************
void init_DCO(void);
void init_TimerA(void);
void init_TXD(unsigned int);
void init_RXD(void);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_DCO();
init_TimerA();
_EINT();
while(1)
{
init_RXD();
LPM0;
if(verify_fault)
{
init_TXD(0xAA);
init_TXD(0xBB);
init_TXD(0xCC);
verify_fault=0;
}
else
{
RxDate = (RxDate & 0xff); //只取8位数据位
init_TXD(RxDate);
}
}
}

/*************************************************
函数(模块)名称:init_TimerA
功能: 初始化TA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说明:无
使用的资源:
它说明: 无
*************************************************/
void init_TimerA(void)
{
TACTL |= TASSEL1+MC1+TACLR; //SMCLK ,连续记数,请TAR
CCTL0 |= OUT; //默认比较输出为1
P1DIR |= TXD;
P1SEL |= RXD+TXD;
}
/*************************************************
函数(模块)名称:init_TXD
功能: 初始化发送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说明:无
使用的资源:
它说明: 无
*************************************************/
void init_TXD(unsigned int Byte)
{
Count_T = 11; //起始位,8位数据位,奇偶校验位,停止位
CCR0 = TAR + OneBit;
//-----------------------------------------------------
for(char i=0;i<8;i++)
{
if(Movebit & Byte)
{
ParityBit++;
}
Movebit <<= 1;
}
Movebit = 0x01;
if(ParityBit%2 == 0)
{
TxDate |=0x0200+Byte; //0010 xxxx xxxx
}
else
{
TxDate |=0x0300+Byte; //0011 xxxx xxxx
}
ParityBit = 0;
//--------------------------------------------------------

TxDate=TxDate<<1; //往左移1位,产生起始位

CCTL0 = OUTMOD0 + CCIE; //置位,比较中断允许
//while ( CCTL0 & CCIE ); //等待发送完毕
LPM0;

}
/*************************************************
函数(模块)名称:init_RXD
功能: 初始化接收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说明:无
使用的资源:
它说明: 无
*************************************************/
void init_RXD(void)
{
Count_R=10; //8位数据+1位偶校验+停止位
//置位,中断允许,下降沿捕获,同步捕获,选择CCI0B作输入源
CCTL0 = OUTMOD0+CCIE+CM1+CAP+SCS+CCIS0;

}

/*************************************************
函数(模块)名称:TA中断函数
功能: 捕获,定时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说明:无
使用的资源:
它说明: 无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void)
{
CCR0 += OneBit;
if(CCTL0 & CCIS0) //接收状态
{
if(CCTL0 & CAP) //处于捕获状态,开始接收数据
{
CCTL0 &= ~CAP; //转变比较方式
CCR0 += HalfBit; //再加半位的时间
}
else //正在接收数据
{
if(Count_R!=0) //8个数据,1个奇偶校验,1个停止位 没有接收完毕
{
RxDate=RxDate>>1;
if(CCTL0 & SCCI) //接收到的是1
{
RxDate |= 0x0200; //共接收10位
ParityBit ++;
}
if(Count_R==1) //接收到的最后一位是停止位
{
if( !(RxDate & 0x0200))//最后一位不是1(停止位出错)
{
verify_fault = 1;
}
}
Count_R--;
}
else //数据接收完毕
{
CCTL0 &= ~CCIE;
if( !(ParityBit&0x01) ) //9位数据里 1的个数是偶数(因为包括了停止位)
{
verify_fault = 1; //偶校验失败
}
ParityBit = 0;
LPM0_EXIT; //退出LPM3,CPU开始处理要发送的数据
} //数据接收完毕

}//正在接收数据
} //接收状态
else //处于发送状态
{
if(Count_T!=0) //8位数据+1位偶校验+停止位 没有发送完毕
{
if(TxDate & 0x0001) //发送的是1
{
CCTL0 &= ~OUTMOD2; //OUTMOD0是置位
}
else //发送的是0
{
CCTL0 |= OUTMOD2; //OUTMOD0+OUTMOD2是复位
}

TxDate=TxDate>>1;
Count_T--;
}
else //8位数据+1位偶校验+停止位 发送完毕
{
CCTL0 &= ~CCIE;
LPM0_EXIT;
}

}
}

/*************************************************
函数(模块)名称:init_DCO
功能: 初始化_DCO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说明:无
使用的资源:
它说明: 设置XT2的各个参数
*************************************************/
void init_DCO(void)
{
SCFI0 |= FN_2;
SCFQCTL = 121; //(121+1)*32768=7.99MHz
FLL_CTL0 |= XCAP14PF;
FLL_CTL1 = 0;
}
可以参考下

网友:
还要请问大家:
若MSP430F149,波特率9600,晶振32.768K ,而且RXD接P1.3 TXD接P1.5
可以实现吗?程序如何写?
自己改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搞定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
// MSP430F14x Demo - Timer_A, Ultra-Low Pwr UART 2400 Echo, 32kHz ACLK
//
// Description: Use Timer_A CCR1 hardware output modes and CCR0 SCCI data latch
// to implement UART function @ 2400 baud. Software does not directly read and
// write to RX and TX pins, instead proper use of output modes and SCCI data
// latch are demonstrated. Use of these hardware features eliminates ISR
// latency effects as hardware insures that output and input bit latching and
// timing are perfectly synchronised with Timer_A regardless of other
// software activity. In the Mainloop the UART function readies the UART to
// receive one character and waits in LPM3 with all activity interrupt driven.
// After a character has been received, the UART receive function forces exit
// from LPM3 in the Mainloop which echo's back the received character.
// ACLK = TACLK = LFXT1 = 32768Hz,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 An external watch crystal is required on XIN XOUT for ACLK *//
//
// MSP430F14x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TXD/P2.3|-------->
// | | 2400 8N1
// | CCI0B/RXD/P2.2|<--------
//

#define RXD 0x04 // RXD on P2.2

#define TXD 0x08 // TXD on P2.3
// Conditions for 2400 Baud SW UART, ACLK = 32768

#define Bitime_5 0x06 // ~ 0.5 bit length + small adjustment
#define Bitime 0x0E // 427us bit length ~ 2341 baud

unsigned int RXTXData;
unsigned char BitCnt;

void TX_Byte (void);
void RX_Ready (void);

// R. B. Elliott / H. Grewal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November 2007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42A
//******************************************************************************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CCTL1 = OUT; // TXD Idle as Mark
TACTL = TASSEL_1 + MC_2; // ACLK, continuous mode
P2SEL = TXD + RXD; // *******

P2DIR = TXD; //

// Mainloop
for (;;)
{
RX_Ready(); // UART ready to RX one Byte
_BIS_S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w/ interr until char RXed
TX_Byte(); // TX Back RXed Byte Received
}
}

// Function Transmits Character from RXTXData Buffer
void TX_Byte (void)
{
BitCnt = 0xA; // Load Bit counter, 8data + ST/SP
while (CCR1 != TAR) // Prevent async capture
CCR1 = TAR; // Current state of TA counter
CCR1 += Bitime; // Some time till first bit
RXTXData |= 0x100; // Add mark stop bit to RXTXData
RXTXData = RXTXData << 1; // Add space start bit
CCTL1 = CCIS0 + OUTMOD0 + CCIE; // TXD = mark = idle
while ( CCTL1 & CCIE ); // Wait for TX completion
}

// Function Readies UART to Receive Character into RXTXData Buffer
void RX_Ready (void)
{
BitCnt = 0x8; // Load Bit counter
CCTL0 = SCS + OUTMOD0 + CM1 + CAP + CCIE + CCIS_1; // Sync, Neg Edge, Cap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CCR0 += Bitime; // Add Offset to CCR0

{
if( CCTL0 & CAP ) // Capture mode = start bit edge
{
CCTL0 &= ~ CAP; // Switch from capture to compare mode
CCR0 += Bitime_5;
}
else
{
RXTXData = RXTXData >> 1;
if (CCTL0 & SCCI) // Get bit waiting in receive latch
RXTXData |= 0x80;
BitCnt --; // All bits RXed?
if ( BitCnt == 0)
//>>>>>>>>>> Decode of Received Byte Here <<<<<<<<<<<<<<<<<<<<<<<<<<<<<<<<<<<<<<
{
CCTL0 &= ~ CCIE; // All bits RXed, disa××e interrupt
_BIC_SR_IRQ(LPM3_bits); // Clear LPM3 bits from 0(SR)
}
//>>>>>>>>>> Decode of Received Byte Here <<<<<<<<<<<<<<<<<<<<<<<<<<<<<<<<<<<<<<
}
}
}

// Timer_A3 Interrupt Vector (TAIV) handler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
switch( TAIV )
{
case 2:
_NOP();
CCR1 += Bitime; // Add Offset to CCR0

// TX
if (CCTL1 & CCIS0) // TX on CCI0B?
{
if ( BitCnt == 0){
CCTL1 &= ~ CCIE; // All bits TXed, disa××e interrupt
}
else
{
CCTL1 |= OUTMOD2; // TX Space
if (RXTXData & 0x01)
CCTL1 &= ~ OUTMOD2; // TX Mark
RXTXData = RXTXData >> 1;
BitCnt --;
}
}
break; // CCR1 not used
case 4: break; // CCR2 not used
case 10: P1OUT ^= 0x01; // overflow
break;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MSP430F14x Demo - Timer_A, Ultra-Low Pwr UART 2400 Echo, 32kHz ACLK
//
//  Description: Use Timer_A CCR1 hardwar ...

给力

网友:
有没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开三个串口的,并且一个串口接收数据后经过转换通过另外一个串口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