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F437用到LCD的P4、P5口应该怎样设置呢?谢谢!

楼主(2008-12-29):
帮忙看看F437用到LCD的P4、P5口应该怎样设置呢?谢谢!
高手帮忙看看,MSP430F437用到LCD的P4、P5口应该怎样设置呢?
LCDCTL = LCDSG0_1 + LCD4MUX + LCDON; // 4-Mux LCD, segments S0-S15
BTCTL = BT_fLCD_DIV256; // LCD clock freq is ACLK/256=32768Hz
P5SEL = 0xFC; // Select P5.2-7 as Com and Rxx
P5DIR = 0x9F; //P5口除了R13、R23脚外均输出方向
P4SEL = 0xFF; //P4均为Sx功能
P4OUT = 0xFF; //P4输出方向
设置还是不行呀,怎么回事? 请帮忙分析下,万分谢谢!
clock

网友A:
这个跟接线也有关系,仅此信息无从判断。

网友B:
看ti例子

网友C:
就是把MSP430F437的S0~S15/Com0~com3与外面的LCD的S0-S15/Com0~com3接好,R03/R13/ R23 /R33 它们之间接680K电阻,R03接地,其它没有什么元器件了,版主认为要怎样接线呢?

网友D:
R33需要接VC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