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1602驱动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
您好!
我想问下,430f169能否直接接在1602上面完成驱动呢?就是说电压匹配的问题!谢谢!

网友:
直接相连,1602不会工作.......

网友:
也就是说 我用5伏给1602供电 用430管脚进行控制也不行是么?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1602的DC电气特性,5V工作下其要求的VIH最低为0.8VDD,相当于4V。。用不用直接430驱动,自己琢磨一下,呵呵^^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3V的1602

网友:
那么应该如何接管教呢